苹果6P刷机黑色底白苹果不出进度条

楼主(2016-08-13):
求高手 帮忙   苹果6P刷机亮白苹果不出进度条    一直等待    等很久  才报错4005
PP3V0_NAND硬盘供电正常 3V

网友A:
硬盘挂了,换硬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挂了,换硬盘吧

换过了       。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       。也还是一样

测测底角对地阻值,阻值正常硬盘问题,阻值异常是CPU

网友:
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没遇到过,等高手

网友:
硬盘 没装好

网友:
测下有无断线

网友:
4013 4014  4005  大都是 U 或者 上盖的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资料收藏了。多谢。

网友:
cpu和硬盘的通信出问题了

网友:
有几种可能1.硬盘坏了,2.硬盘到CPU之间的I方C总线除了问题。3.CPU自身的问题

网友:
会换硬盘,楼主技术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