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

楼主(2016-08-13):
电脑电源紫色线只有3.5v正常吗?

网友:
指定不对,是5V

网友A:
紫色是给sata供电的吧,

网友B:
待机电压是5V,,,,

网友:
你好,是不是所有电源紫色线都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是5V,,,,

你好,是不是所有电源紫色线都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不是所有电源紫色线都是5v?

是的 5VSB 就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不是所有电源紫色线都是5v?

都是5V,,,

网友D:
紫色的线必需是5伏,绿色的线可以是3.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色是给sata供电的吧,

紫色线是给电脑主板待机电路供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紫色的线必需是5伏,绿色的线可以是3.5伏。

这个我没深入研究过(可能因为机子设计不一样),

但我修的一个杂牌(手上有3个是同一个厂家,同一款机型)就只有1个电源不是这样的,

开始待机状态下是3.6V多一点,后面自己上升到4.2V,同时紫线也缓慢升高(最高5.6V),我认为有问题,直接换相关的电容,换好后重新通电,通好电的瞬间,再次测量绿线的待机电压,直接5V,同时紫线也稳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没深入研究过(可能因为机子设计不一样),

但我修的一个杂牌(手上有3个是同一个厂家,同一款 ...

输出电压偏低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偏低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

这个赞同,绝大部分是这样的,极少数是电阻变值了

网友:
找一块好的测试下一不久知道了,这问题问的好。

网友:
需要5v,正负10%

网友:
待机都是5V的,一般5.2左右正常的,我也是修了不少的,看了都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