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321L 充不进去电求助

楼主(2016-08-13):
如题XPS321L  充不进去电    充电芯片坏了2个新的 故障依旧
现象 ; 正常开机 待机正常  插上电流正常 上示波器有充电波形   测电池电感7点几V
               但是30多秒后 就没有电压了  测电感前端也没有波形了 (充电芯片不工作了)

测电池接口  JBAT1    SMBCLK SMBDATO      波形不正常

这个 电池的数据和时钟  不正常会不会影响充电  再者这俩组信号连接EC  机器能正常开机  BIOS 我也排除了
  希望大神 版主 看到帖子之后给我点实质性的建议
  哎  修的很郁闷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上家说换过电池

网友:
没有波形 是不对的,换电池试试

网友:
昨天客户拿过来一个笔记本 也说是冲不起电  我拆开测电池没什么电压 我直接用恒流源直充10V  后来就 可以充电了 ,应该是电池电放得太干了

网友:
可以强冲一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