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腐蚀引起待机电流偏低

楼主(2016-08-13):
      Z460腐蚀引起待机电流偏低,无待机电压。测得待机芯片LOD短路,换了还是无电压。找图纸看最后修好了。看似简单也花了我2个多小时啊。下面附图碰到可以先查这两个位置。

网友:
电流偏低,一般都是 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不错···查的仔细····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