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北桥问题

楼主(2016-08-13):
机器:型号HP DV4 版号:LA-4117P
故障:触发到1.4A多然后掉电到1.2A多少如此反复
拆机:看是AMD的集成显卡的,首先想到是北桥问题。北桥有红胶。不是太好搞的那种。先吹热下北桥看下,风枪温度280.风速6档。吹个20秒。稍微冷再触发,触发后故障依旧,心想可能不是北桥虚焊的问题,可能是BIOS,然后找论坛的BIOS,刷了两三个,故障依旧。
有点烦躁了,搜索了下论坛,大家说这款机器基本都是BIOS和北桥的问题,北桥的虚焊的概率很高。可是我已经我热风枪吹了呀,还是故障依旧。
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北桥旁边有红胶,而且红胶都灌入芯片内了,心想用风枪吹那么20秒应该温度不给力,于是继续用风枪吹了北桥四周大概有1分钟。稍微冷却,再看机看下,此刻电流上去了,上到1.6A这样,亮机了。看来故障还是传说中的北桥虚焊问题。既然是虚焊那就动手了,先把红胶取干净点,然后BGA 上温215.下温到265后停留一分钟,冷却一会,芯片还带点温度的时候开机能亮机,但是完全冷却后开机电脑上到1.3A多不亮。看来只好拆下北桥重植了
。。。。。。重植后,完全冷却后,再次开机,完全冷却几次都正常亮机。进入鲁大师测试温度稳定在80左右。并附上此机的BIOS

HPdv4 la-4117p.rar

网友:
补充下:这个机器最初的故障是当电流上到1.4A多又下到1.2A多的时候,测无线网卡MINI的22脚复位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