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 2205 亮橙灯 无显

楼主(2016-08-13):
dell one 2205 亮橙灯无显,南桥发热很大,加焊,亮过一次,集显主板,BIOS刷过了,电流1.3左右,这型号有通病没

网友(2016-09-13):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2016-10-17):
刚刚刷了一个,电流稍微大了点,还是不亮机。

网友(2016-11-29):
修好了没,遇到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
遇到一个CPU供电没有的,南桥也没有温度,上电0.39,加焊了下PU2,现在可以开机了,不知道稳定不,先试试

网友(2017-07-27):
南桥      加焊     亮了一次吗

网友:
我的是独显,情况差不多,正在修。

网友(2018-01-18):
修过好几台了北桥坏,试试吧。不用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