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有时候开机,经常不触发

楼主(2016-08-13):
接同行一台机,同行说经常不触发,有时候可以触发一下。

我试了几次是不触发,测试可电压都正常,EC的条件也差不多都OK了。这机跟ASUS差不多,标的也不全。

看来只能按时序走……仔细看了一下,触发的时候电流从0.00跳到了0.01(我的电流表只有2位没办法,就这样吧)。看样了待机电路应该正常了,有触发动作

按经验来看应该是南桥啊,加热了下南桥没效果。

还好有图纸,按开关时EC有收到。PWRBTN 也有跳变,不对啊,难道还是南桥?再查中间二极管D11的正极没跳变。那应该就是断线了。

再一量,果然从EC到这个二极管D11之间不通了,飞线解决……

顺便上传个纸图,有需要的朋友下载吧,

网友:
还好有图纸,不然慢烦死

网友:
楼主牛逼了。。。果断解决战斗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跟你一样也是加焊南桥,没有注意过,对图纸不是特别懂,基本都是靠经验维修的,呵呵

网友:
不触发应该比较好修,不过没图纸的话要像楼主高手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图纸

网友:
断线了?板子有腐蚀?

网友:
之前遇到此故障的时候头大,生怕南桥坏了

网友:
有的机器中间没有那个二极管,要人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
板层问题就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