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G 211T板号Z40HR S0203-2 待机出来后消失 触发不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6-08-13):
SONY VPCEG 211T 板号Z40HR S0203-2 集显。
插上电流表,0.3 0.2 0.1 待机,35V闪一下没了,待机也掉到0.0以下,后面看不到。开始以为保护,发现没短路,可能是要触发后再出35V。
但触发后又变为0.1,没有35V。线性35V正常。EC没有出S5EN
EC待机电压正常,ECRST正常。南桥晶振正常,VCCRTC 正常。
下不到集显图纸,很多元件对不上,找不到其它条件测试点。
待机芯片8223 用51123代换一样的效果。
高手们给点思路吧。该从哪里着手啊。   BIOS刷了,BIOS在待机时无供电。

网友:
顶一下,高手呢,给点思路啊

网友:
你这个看Z50HR的图纸看看对不对得上

网友:
没短路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修好了,加焊南桥

网友:
我这有个机器和你的一模一样 不好弄啊

网友(2016-09-14):
我手里的这台开机难开启 但是开启来了就能正常 郁闷

网友:
我手头的机器   公共端电压  过不了PU4001    直接飞过去后 有待机电流 无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有19V等其他条件 , 后边去掉飞线,放了下电, 吹了下南桥   上电  待机0.03   触发 可以跑    应该是南桥问题   希望给大家分享下经验        (或许跟放电也有关系 建议,遇到的先放电再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