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BIOS 开机快

楼主(2016-08-13):
E40-70 板号LA-B091P  开机快 亲测

网友:
楼主的什么故障

网友A(2016-09-12):
刷完直接电流跑1.几然后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直接电流跑1.几然后掉电

那就、找主板原因吧

网友:
一个BIOS就开机快了

网友(2016-10-13):
下载了试试看

网友:
我的换了EC现在刷了N个了 不行

网友(2016-11-22):
楼主,你这个版本号是多少啊?

网友(2020-04-28):
这是rev3.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