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M_D2H无复位

楼主(2016-08-13):
GA-880GM_D2H无复位,桥电压0V不正常,换i6545后电压正常。其它各大电压均正常;可还是不复位,有10几片一样的这种毛病板。此故障应该是通病,有修好过的大神望不令赐教!谢谢

网友A:
倒起追啊,看两个pg 信号 以及南桥是不是已经有了主时钟
完全无复位比闪烁复位的情况好修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倒起追啊,看两个pg 信号 以及南桥是不是已经有了主时钟
完全无复位比闪烁复位的情况好修多了

好思路!我找过同型号的几张图纸,发现有些这两个信号是通过三极管转过来的,有些则用分压电阻得来的,相比前者,后者太难找了,请问大神可否有好方法,找这两个PG信号,还有你说桥的主时钟,可有比较方便的测量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思路!我找过同型号的几张图纸,发现有些这两个信号是通过三极管转过来的,有些则用分压电阻得来的,相 ...

一般桥的100兆主时钟是时钟芯片提供的,按图纸找找时钟的输出脚,有0.4V就认为正常,当然示波器更好。
信号有图纸倒追回去还是容易吧,反正到桥这边最后电平要跳到高。

网友:
通病也要修出来一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桥的100兆主时钟是时钟芯片提供的,按图纸找找时钟的输出脚,有0.4V就认为正常,当然示波器更好。
...

谢谢你的回答!你这里的答案并不很重要,因为有点位图和图纸找元件是不难!不过你点醒我一个点,那就是桥的时钟应该也是复位的一个前提条件,我碰到过有些复位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有些板是有复位,但是不跑码,还有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短接复位针后,诊断卡的复位灯并不马上灭,而是等了一会,整机断电后再上电,类似重启!不知道你有无碰到这种现象!我感觉这种现象可能也跟时钟有点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你这里的答案并不很重要,因为有点位图和图纸找元件是不难!不过你点醒我一个点,那就是桥 ...

我反正是遇到过一个时钟芯片的问题,所有的支路时钟都有,就是没有100兆到南桥的时钟,一看板子都早给上家刷过bios ,但肯定好不了,因为南桥需要那个主时钟。

没有图纸的也可以倒起追的,无非就是跑线,因为主板虽然有差异,但主板各个功能块的什么主要芯片引脚信号是固定的。更不说同品牌基本差不多系列的元件编号都差不多,可以追的。

网友:
查pg信号看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你这里的答案并不很重要,因为有点位图和图纸找元件是不难!不过你点醒我一个点,那就是桥 ...

给你这个主板的图纸,但实际并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有图纸,很多主板实际大同小异的,围绕主芯片基本就可以明白大致的方向,有些外围电路的确需要跑线。

网友:
看一下PG信号 把 一般CPU那边的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