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6-08-13):
客户拿过来一台ASUS X550D按开关无反应。
内置电池。我处理了好几个了。把内置电池接口重新插一下就会好。
基本上电池也没有问题。

网友:
算是reset一下 和手机差不多

网友:
运气不错  大多数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网友:
部分内置的电池的 类似故障比较多见

网友:
检钱机器,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小技巧解决大问题赞,有时候我们维修人员会把此问题想的很复杂,还是要多看多学习。

网友(2020-07-09):
华硕本右下角电源灯常亮,按开机键无反应,重新插拔电池接口正常上电亮机

网友:
    这样子基本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