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U不开机

楼主(2016-08-13):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450R5U的机器 说不开机 ,插上电源开机键的灯亮了几下 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拿掉电池先放个电 通电自动开机 屏有显示了 亮了三四秒掉电 按开机键没反应 拔掉电源再插上又自动开机 还是掉电,量了下开机键电源 只有0.24V,这个开关是在一个USB SD卡小板上的 图片不会传就不说了 问题是它开关的左下角对下去的第一个小电容不良 把电压给拉低了 换掉OK

网友:
感谢分享...电容漏电

网友:
是的 应该会成为通病 因为这个电容是压在那种黑色泡沫上的

网友:
好像是通病了,修了七八台跟你说的一样故障

网友:
这个真还没碰到,如果是黑色泡绵就真的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呵呵 我遇到一个sony也是这样

网友:
已经是通病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