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atx-3000p4-pfc 3.3v输出4.2v偏高 已经解决

楼主(2016-08-13):
但电源不会保护,奇怪
这时应该检测那里?其他路电压正常
加个硬盘当负载后,
电压微微上升

没啥好说 直接换tl431好了
浪费我几个小时
下次直接换a1015与431 绝对部大分解决

经验总结

不过还是有问题 带负载后
3.3v电压继续上涨3.7v 还是偏高阿
但12v电压下降 还是不正常阿

上主板后 所以电压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各位师傅,只要3.3v电压不正常,无论高还是低,直接换431与a1015 大部分可以解决

网友A:
5V?12V?都是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12V?都是多少电压?

你回得真快 刚好补充了一下

正常呢

网友B:
你是空载量的吧?电源正常.带载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空载量的吧?电源正常.带载就正常了!

带了个硬盘 没降下来
反正升了一点点
等会带个30w负载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了个硬盘 没降下来
反正升了一点点
等会带个30w负载试试

带硬盘没用的
有的电源 空载3.3v 上硬盘3.5v
上主板 和硬盘 就会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硬盘没用的
有的电源 空载3.3v 上硬盘3.5v
上主板 和硬盘 就会降下来的

上个30w灯泡 升到5v 就保护了

空载还是可以启动电源

但接上30w的灯泡 亮一下就灭  应该是保护了

此时应该重点检测那个部位 ?

网友E:
楼主没说明是用什么芯片,不清楚3.3V是否有单独的反馈调压!,如果是7500+339类的,通常是有的,只需要查反馈电阻或817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说明是用什么芯片,不清楚3.3V是否有单独的反馈调压!,如果是7500+339类的,通常是有的,只需要查反 ...

是的 楼上 最后上内部图 比较直观

网友:
当人是查反馈FB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了个硬盘 没降下来
反正升了一点点
等会带个30w负载试试

30We灯泡无用的!直接接主板就直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说明是用什么芯片,不清楚3.3V是否有单独的反馈调压!,如果是7500+339类的,通常是有的,只需要查反 ...

atx-3000p4-pfc
这个还能是什么芯片
绝b是7500+339
目测在研究3.3v的反馈电路
比较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楼上 最后上内部图 比较直观

查到原因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We灯泡无用的!直接接主板就直观了!

是的 负载可能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x-3000p4-pfc
这个还能是什么芯片
绝b是7500+339

长城的 3.3v 的反馈电路 是独立的
这个应该好查点

网友:
改反馈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城的 3.3v 的反馈电路 是独立的
这个应该好查点

没啥好说 直接换tl431好了
浪费我几个小时 \
下次直接换a1015与431 绝对部大分分解决
不过还是有问题 带负载后
3.3v电压继续上涨到3.8v 还是不正常阿
但12v电压下降 还是不正常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啥好说 直接换tl431好了
浪费我几个小时 \
下次直接换a1015与431 绝对部大分分解决

带的负载时 灯泡
上主板  硬盘啊  3.3v一般最高限制是3.9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带的负载时 灯泡
上主板  硬盘啊  3.3v一般最高限制是3.9v

谢谢大神指导阿
山寨电源真太强悍了

前级就一个保险丝直通整流桥了

假pfc  没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指导阿
山寨电源真太强悍了

按也是新手
山寨电源 可以练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好说 直接换tl431好了
浪费我几个小时 \
下次直接换a1015与431 绝对部大分分解决

如果是我还是要先检查反馈电阻是否正常,再决定换不换TL431,因为我的经验是坏电阻多于坏稳压IC,检查完反馈电阻,心里自然明白要处理那部分,象现在楼主这样,其实还没真的修好

网友:
应该是3.3伏反馈电阻的问题,希望楼主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