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 DA0R33NB6F0 VTT1.05V 焙烧 不出供电 链接上后及 就不出电压

楼主(2016-08-13):
             HP G4  这个是个通病。  我维修到好几台,都是烧VTT1.05V  桥供电  上官电容  。          这次也是一样   烧胡了还比较严重  。处理掉电容,不再短路 。         把桥供电场管换掉  芯片换掉 触发不加电 , 断开电感 触发就能加电 。
        感觉后级有短路, 打阻值65 是正常的。断开电感  改装一个 电源小板, 不连接桥上供电。上电1.5V 1.8V 小板上的1.05V都出来  。再将小板上的1.05V 链接到电感后级。触发不加电 真是见鬼了,换了一个桥还是一样。这个供电芯片的反馈是从桥那边反馈来的 。查了有没有断线 短路的 。我的眼泪为谁飞  帮忙分析一下   。HP G4 DA0R33MB6F0-MB-F.pd ...

HP G4 DA0R33MB6F0-MB-F.pdf

网友:
有事找版主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