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芯片能上有铅的锡球吗

楼主(2016-08-13):
无铅芯片能上有铅的锡球吗?这里面有什么要求吗?最近入手了一台360TBGA,想练习下BGA做法,一般做台板BGA用锡球是哪种规格多呢?温度设置方面大师们能给个参考表来给新手们参考参考吗???另外BGA有铅的好做还是无铅的好做呢???

网友:
无铅和有铅锡都可以用   有铅比较容易焊   无铅 要求高点  但是 有风险  很容易吧芯片搞坏  我一般都是上有铅芯片

网友:
可以吧 这有区别么

网友:
有铅无铅 不说,下面有人回复   BGA的设置可以咨询下BGA售后有专业人员指导的 同时我也用的360T很不错的

网友(2016-09-16):
无铅的温度相对要高点,有铅的温度相对要低点,温度设置厂家应该会给个建议值,我用的是有铅的比无铅的低25--3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