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板号6050A2314301(HM55) 故障:开机瞬间掉电,电流闪到0.4左右

楼主(2016-08-13):
HP CQ32,板号6050A2314301(HM55)
故障:开机瞬间掉电,电流闪到0.4左右
分析:此故障可能是因为谋组供电缺电导致保护掉电
拆下主板测量各供电电感在触发的瞬间万用表都有变化下应该是都有供电输出,(除了集显供电没有电压因为集显电压要跑码后才出来)供电都有那会不会是二次转换供电电路的问题呢,又或者转换电路转换出来的电压太低什么的也是会造成主板保护掉电的,想到这里~~~那就把CPU19V供电断开不然CPU有供电,这样主板应该就不会在有保护动作也就不会掉电那就可以量到各供电和各转换供电的电压了。
      立马行动断开CPU供电上管的19V,通电电流停在0.4左右没有掉电,接着就量起各供电电感都正常,又接着量转换后的电压,发现转换后的3.3-5-1.5伏的电压都不正常都低于正常值的3分之后以下,看来问题找到了就是转换后的电压出了问题才导致主板保护掉电的。
   换了份图纸,看下图:
Q10261脚待机是3.3伏触发后0伏,正常。量Q10263脚电压在待机是0伏触发后2.7伏,不正常,正常时触发后这里的电压要高电平10伏左右才对,才能使后面的三个转换管导通,那问题就进一步的明确了,接着就排除一下就应该能修出来了,后面我把1M电阻,C1210,Q1026,都排除了一遍转换管的开启信号就是只有2.7伏,后面我就没耐心了直接把1M的电阻换成10K的上去后通电触发转换供电电压都正常了不在掉电了,量了下开启信号的电压为7.5伏,就这样我装机交客户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好危险 。。。。吧。这样真的好么

网友:
1m电阻变质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 G级 电压这样低啊,你换了 Q1026 没有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感谢楼主

网友:
谁碰到过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
这种还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