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没声音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6-08-13):
客户拿板子来说没声音就走咯,一插电不触发。。。。。。 怀疑是不是有短线翻过来碰了一桥下,好烫。  发现桥旁边有一个电感超烫,量了一下开机针0V  ,三端稳压0V,估计有短, 摸了一下声卡有点烫而且有个小洞。拆了后开机针0.55V,再试不触发。桥和电感还是很烫,发现电感旁边有一个电容颜色比较深拆了后还是不行。再次通电驱动IC冒烟,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如图型号不一样   !!!!!现在请问这俩芯片能不能换,相素不好凑活看吧,有建议大胆的提吧谢谢大家了   !

网友:
-M是料版

网友:
el=fe 62w 是料版驱动IC  -M

网友:
能否代换请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
看不太清楚呀

网友:
先看5Vsb,在看3.3VSb,修过一块3VSB对地短路,坼了1117还是短,坼了网卡,成功点亮

网友:
网卡也拆了试试看

网友:
拆的时候由于驱动IC冒烟
和焊盘粘在一起了结果把焊盘也扒下了但芯片的引脚焊盘还在

网友:
把料版上的换上去,起码还出发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芯片代换的问题比较难搞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让我有了一些思路

网友:
要当着顾客的面把故障还原,以免亏了自己。

网友:
那是给桥供电的!短路的话桥就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