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主机修复一贴

楼主(2016-08-13):
监控主机故障:鼠标无反映与读不到硬盘
测硬盘接口5V电路偏低为3V多,万用表查得5V是tps5450芯片输出,用易后难,不动芯片查得芯片资料如下
tps5450
引脚 图
测量4脚两个分压电阻其中一个12K阻值变阻,更换后故障修复!
注鼠标5V与硬盘5V为同一路芯片产生

网友A:
分压电阻一般都是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B:
虽然是简单故障,但是也显示了楼主负责、细心地维修精神和职业道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简单故障,但是也显示了楼主负责、细心地维修精神和职业道德

图纸难找,特意出个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一般都是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比较多

有输出好办!一般是取样电阻问题!就怕是芯片坏,难

网友D:
监控机还能找到图纸,维修网真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输出好办!一般是取样电阻问题!就怕是芯片坏,难

芯片损坏一般也会引起输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一般都是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比较多

这个芯片推测是升压工作性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损坏一般也会引起输出异常

3v在多次的测量下很稳定!基本是取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v在多次的测量下很稳定!基本是取样了

恩这个芯片基本上是起到降压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芯片基本上是起到降压作用

是的12降5V也有降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12降5V也有降3.3

从计算公式方面可以算出进入4脚电压为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监控机还能找到图纸,维修网真强大。。。

全中国的电脑维修人几乎都窝在这里!

网友E:
监控主机的图纸你怎么找的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监控主机的图纸你怎么找的0.0

我找的是芯片图

网友:
赞。没修过监控主机。。。没有图纸不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