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盈NX-600打印机刮色带 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13):
中盈NX-600打印机 开始客户拿来是纸张刮破,换打印头后 ,不装色带 调到最低都不会刮纸张 撞上色带价把色带卡住打破了纸张不会破 怎么解决
打印机

网友:
难道还是打印头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就没有人给电意见呢

网友:
检查一下打印头下边的那块铁片。一般都是铁片时间久了破损了。

网友:
板子的针驱动有问题,。。。、

网友:
打印头排除了,那就是打印头下边的金属挡片磨损,造成刮色带的。更换挡片吧。

网友:
估计也是打印头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下打印头 如果没有事的话 看看打印头下边的铁片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吧这样的机子,也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