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71P系统

楼主(2016-08-13):
哪位师傅以前做过V5-571P的系统,解决重影问题,本人愿意出费用解决这个系统问题了.看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0244-1-1.html贴子后有不明白的地方,按他说的方法没做成功,在启动的问题上.大家帮忙吧.成功后给费用!

网友:
装原装系统就可以了吧

网友:
acer机器现在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这牌子的电脑不好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f2,F12都没用,装系统只能把硬盘取一下,然后再装上去,就从U盘启动了,然后装上去还有有问题,一会白屏,一会花屏,这机器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