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不开机

楼主(2016-08-13):
从我那个上查了 BIOS 容易坏 下了个刷上 亮机了 反复开几次都正常但是过一两天又不开机 再重新刷BIOS 又能正常
刷BIOS

网友:
把bios芯片换一个刷

网友:
不正常关机或者内存有问题开机导致蓝屏死机也会使BIOS损坏。

网友:
对啊,把bios 芯片换一个看看,在看看coms 电池

网友:
看看 是不是焊接bios 加热了部分原件等

网友:
重找个BIOS芯片和程序试试了

网友:
两个一块刷了 正常了

网友:
我再论坛看的2小时没一个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