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 反复开机重启

楼主(2016-08-13):
小米note开机反复重启 ,拆机断开开机排线,不重启了。更换开机排线故障解决
小米

网友:
电池有问题也会的吧。

网友:
可能进了点水,排线那坏了。

网友:
没技术含量啊.

网友:
开机键漏电或电压低都会重启

网友:
估计是按键坏了哦

网友:
进水导致的吗???

网友:
其实比较水 不过还是有点经验可学的

网友:
。。。。。还以为会是一段专业分析扑头盖脸的想我打来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好几个 小米4也有 但是单测排线没问题 很郁闷

网友:
那是微动坏了吧!

网友:
没任何意义,会修手机的都会吧。这个手机电池坏了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电池有问题造成重启的啊

网友:
按键用刀片干开也可以修下的

网友:
我有个有技术含量的。一台老三星手机故障和楼主的一样,一上电池就开机,显示马上断电。断开开关就好了,但是没开关不行啊。就把一个切换卡1、卡2的开关移到开关上去。结果。。。。。伤到主板了。不开机了

网友:
估计 进水了,这个我也遇见过

网友:
这只要是维修人都会

网友:
这钱赚的轻松

网友:
好经验,谢谢了

网友:
大家都把问题说了,我说什么呢

网友:
就类似一直按开机键

网友:
大家都知道

网友(2016-09-16):
进水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开机键那的问题

网友:
耳机孔进水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