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号:K40ID掉电

楼主(2016-08-13):
前面天修到一个K40ID板号是这这个,机器型号好像是K50A,记不清了,独显,然后是三桥合一的那个大北桥,
机器是这么的,来的时候是上电到0.3就掉电了,有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用不了10分钟掉电,量了一下0.3掉电的时候没有CPU电压没出来,有的说是CPU电压的问题,有的说是显卡问题,是晚上加班修的,加焊了一下显卡可以开机了,第二天来问题还是一样的,结果加焊北桥,也是多开机次机就不开了,放那里定了一个CPU供电芯片,等芯片到了机器就放这里就好几天了客人也催所以没有上图,但是不是CPU供电芯片问题,是显卡那里那个供电的问题,不是那个待机显卡那里就有一个1.多V的电压吗?上管G极二极体为1.2K那三个CMOS管烫,明显不对,换了就对了,芯片是DJ-。。。。

网友A:
楼主利害,没图也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利害,没图也可以修好

也是搞了几天才弄好,

网友B:
我也刚遇到K40IN三桥合一的,开机掉电,加焊好了,但是显卡不定时花屏卡屏,郁闷……换桥真不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遇到K40IN三桥合一的,开机掉电,加焊好了,但是显卡不定时花屏卡屏,郁闷……换桥真不愿换

这个显卡有点儿贵哟?我觉得ASUS的机器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