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3S蓝屏

楼主(2016-08-13):
ASUSK43S蓝屏怎么解决,跪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请问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B:
静U盘的 PE 蓝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U盘的 PE 蓝屏不?

照样蓝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蓝屏代码是多少

谢谢大师关注我这个菜鸟,已经解决了,改了硬盘接口就行了,以后自己会记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师关注我这个菜鸟,已经解决了,改了硬盘接口就行了,以后自己会记住的

一些最基本的设置   多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