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不触发

楼主(2016-08-13):
F30A不加电   加热一下南桥晶振就能开机,更换晶振旁边两谐振电容之间连接电阻故障修复

网友A:
测试了一天没问题  希望能用住

网友B:
很老的机器 915还是945平台的?这板子淘宝也就100多块,能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好像老inter机器都容易出这样的问题,表示已经修到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一天没问题  希望能用住

应该是在发现了病源 已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老的机器 915还是945平台的?这板子淘宝也就100多块,能收客户多少钱?

淘宝 100 需要时间……   修好也可以要到价钱

网友:
我收了一台这样的机,主板给我搞费了

网友:
机器够老的,不过有钱赚就可以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能收多少钱

网友:
机器老不老没关系  只要客户肯修  修好能收到钱

网友:
蛮老的机器了

网友:
怎么我看不懂你发的东西

网友:
如果有详细的维修流程就好了!

网友:
只要找到故障点,,比TB的板子好的多,,网上好多都是修过得。

网友:
能讲下怎么找到故障就更好了,能修好还是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