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 南桥 bios

楼主(2016-08-13):
联想IS6XM 南桥  bios

网友:
能不能用呀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

网友:
有没有EC的

网友A:
能用,亮机备份的

网友:
是呀,写着了呀

网友:
有,一会儿再传一个上去

网友:
你这个开机就报错了

网友:
确定是南桥吗

网友:
没问题的,亮机备份的

网友B(2016-10-20):
我的是接VGA白屏哦,,差显卡 好着的了  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接VGA白屏哦,,差显卡 好着的了  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好用的!我的机器故障是不显示,不插内存通电会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但是不显示,代码卡15.刷了楼主的BIOS能亮,做系统也正常。只是进了系统之后风扇越转越快,最后就一直全速。cpu是i7 2600    不知道是否正常!!!刷了另外一个BIOS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2016-12-01):
主板通电跑80无跳变 喔下载 刷下试试  好了继续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亮机备份的

下载刷完亮机  本人亲测  可用

网友(2017-10-02):
  下载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