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W519L 板号X555LP REV1.1 BIOS

楼主(2016-08-13):
网上买的,工厂程序,亲测刷上亮机。
附上贴纸图片。

网友:
有没有刷好的?

网友A(2016-09-18):
楼主我的板号是X555LP 1.1 贴纸是X555LPB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刚刚下载一个不能用,试试这个

网友:
我也来试试    行不行再回

网友B(2016-10-30):
刷了不亮  可能不对号  我的是X555LP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不亮  可能不对号  我的是X555LPB

华硕板号不一样刷上去基本上是不行的

网友:
wo 也试试

网友:
可以的  就是亮机 慢一点 能用就行

网友:
刷了不亮,版号一样,我 的问题时开时 不开的!

网友:
楼主的本以前是什么问题呀。刷了这个BIOS好了吗

网友:
确定是工厂程序吗,刷了会不会慢

网友(2016-12-10):
确定 是这个版号的哇  咋个不对啊

网友:
刷一个试试。。。

网友:
分不够啊 !!!!

网友(2017-02-20):
楼主 你咋不标注下了 ,你的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刷了OK了不会出现开机慢的问题

网友:
贴纸上是x555lp可以刷不

网友(2017-05-19):
正需要,下载试试

网友(2017-09-17):
板号一样就可以吗????????

网友(2018-01-06):
我的刷了不显示  原来是可以显示的  奇怪

网友:
用原机BIOS 刷可以显示  但是我换的BIOS  型号也是一样的 而且校验成功  原机BIOS 校验错误 原机的却可以显示  换的BIOS 是别的板子拆的  校验OK 却没有显示  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亮机快 之前下的亮慢 ,,C壳 W509L I3-4030U..D壳 W509LP    内存贴纸X555LP ,, 板号同楼主  内存贴纸楼主的是LJ我的是LP ,刷上秒亮

网友:
开机电流0.56左右不显示,刷后OK

网友(2018-03-27):
同样的机器 同=同样的问题 我修过

网友(2018-05-26):
好用,开机快 W519L X555LP REV1.1 内存x555LI

网友(2018-07-13):
我的板号是X555LP 1.1 贴纸是X555LPB 涮了OK,亮机快
原故障是开机自动进入BIOS,无法引导进系统

网友(2018-12-18):
亮机快,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2019-02-17):
确实过LZ的程序开机快没有问题

网友(2019-03-19):
  这个亮机速度怎么样  LZ 测试过吗? 下载试试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板号是X555LP 1.1 贴纸是X555LPB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我的也是。。。。。。。。。。。。。

网友(2024-07-01):
谢谢分享,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