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郁闷 买了五个 烧了五个 保修回来还是烧 还能给个靠谱高压板

楼主(2016-08-13):
就在这里买的   我要求质量啊!  钱也白花   ...  绝对不是灯管问题    电压也不是   我换自己的高压板 直接好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显示器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网友A:
明显灯管问题 还不换灯管

网友B:
貌似和灯管有关系吧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可能有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灯管问题 还不换灯管

不是 绝对不是灯管问题   我换另一台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和灯管有关系吧

灯管我都试过好多遍了

网友C:
如果总是烧高压板,你就要看看高压的电压是多少了,一般都是12V,也有机器是14V或者18V,LG的还有22V的,如果电压高于12V,你就要用宽电压的高压板,不然就是要烧板上的对管。

网友:
看看你的电源输出是否与高压板适配电压相符,

网友D:
烧五个,楼主真该好好查查是什么原因,这高压板大陆货,象你说的这样,我也很难相信,真要好好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五个,楼主真该好好查查是什么原因,这高压板大陆货,象你说的这样,我也很难相信,真要好好找找原因。

高压板功率太小了!  而且都没有保护功能!  自动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总是烧高压板,你就要看看高压的电压是多少了,一般都是12V,也有机器是14V或者18V,LG的还有22V的,如 ...

无论你用多少电压 都烧掉!  我都试过了

网友E:
显示器都这么难修,这台就退了吧,或者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都这么难修,这台就退了吧,或者慢慢研究

就是高压板问题    换了好几个灯管都烧  郁闷!

网友:
可以在淘宝买啊,不太贵的

网友F:
换家买,宽幅的,销量大的,看中差评论

网友G:
这个多少大洋卖的,高压板不要买太便宜的;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多少大洋卖的,高压板不要买太便宜的;便宜没好货

11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家买,宽幅的,销量大的,看中差评论

我在【迅维】网买的

网友:
要确定灯管的问题最好是单条试,看各灯管的电流。。

网友D:
那你这样说,我就有些相信灯管也会有个电流功率匹配,应该这个高压板也没有想到标注这些说明,只是说:万能板。你是多大的显示器啊?工作时的电压,电流多大啊。你带的是几灯啊。

网友:
搞不了直接换板啊

网友:
可以买一板四用的好呀

网友:
这种高压板不好用,质量是一个原因,亮度不均匀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不行就换一家吧

网友:
有一种通用电源板9元蛮好用的

网友:
我买的一种高压板是四灯四高压包的

网友H:
呵呵,和你的高压板一样,是发热10分钟左右就烧了,正准备退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样说,我就有些相信灯管也会有个电流功率匹配,应该这个高压板也没有想到标注这些说明,只是说:万能 ...

上面不是有图片嘛!  19寸显示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呵呵,和你的高压板一样,是发热10分钟左右就烧了,正准备退货呢

  不退了 麻烦  还是从新换一家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退了 麻烦  还是从新换一家买吧!

呵呵,双灯管的没问题,就是四灯的发热就烧了,全部都是

网友J:
这应该还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应该还有其他问题吧

确定就是高压板问题    我从新买一个试过了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K:
换另一台也一样,那你再换一台看看啊

网友:
灯管漏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另一台也一样,那你再换一台看看啊

已搞定  就是高压板问题   我从新买了高压板就好了  那个质量太差

网友L:
那就是楼主你买了便宜货啊,此高压板本身就温度高,可能负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就是楼主你买了便宜货啊,此高压板本身就温度高,可能负载不行啊

十一块啊   在【迅维】网买的...

网友:
有些高压板真的是比较垃圾

网友M:
你不换一家进货试试

网友:
换个屏试试,,应该是这个高压板没保护,,灯管给烧了

网友:
要都这质量,也不用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不换一家进货试试

这是第一次买  所以.........

网友:
一般灯管有问题,很容易烧高压板

网友N:
我上次连烧两个, 把我都郁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上次连烧两个, 把我都郁闷坏了

哎!!。。。。。。。

网友:
便宜的高压板用铝丝哦

网友O:
看看现在的屏线拔下插上就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看现在的屏线拔下插上就花屏

真是骗钱的买卖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看现在的屏线拔下插上就花屏

不说了  过去了  换一家.......

网友:
配件不好钱不是问题 耽误时间 同感

网友:
早就不用这种的了,现在换的是宽幅的高压板,双灯的,四灯的也是同一家,很少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