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单电池无待机3,5V,触发产生3-5V然后马上掉电

楼主(2016-08-13):
G470单电池无待机3,5V,触发产生3-5V然后马上掉电
用适配器一切正常,适配器加电池也一切正常,可以充电,充放电管正常,换过,单电池有公共电压
看了有好多人问G470,和这个故障一样,应该是通病吧,但是没有一个说最后怎么解决的 ,郁闷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修好待机电压, 不要去想触发

网友:
骗分党好多,看帖认真点噢。用适配器一切正常,进系统正常

网友A:
进系统能认到电池吗,系统里有没有显示电量这些,然后看单电池电压又没到公共点,再是按开关出3-5v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能认到电池吗,系统里有没有显示电量这些,然后看单电池电压又没到公共点,再是按开关出3-5v待机

进系统能认到电池,单电池有公共电,按开关可以出3-5V,但是出了以后瞬间就掉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能认到电池,单电池有公共电,按开关可以出3-5V,但是出了以后瞬间就掉电了

电池换了吗,,,认到电池电量是多少

网友:
整机能正常工作,能充电,,,,,还是考虑电池放电这块,先换电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了吗,,,认到电池电量是多少

换过电池了 电量都能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电池了 电量都能充

那你的检查检查电路电池这些了,是不通电还是保护了得分清楚

网友:
你仔细查下电池供电电路这一块

网友:
用电池供电就会掉电,待机35V出来马上消失

网友:
搞不定,放弃治疗了

网友:
可惜还是没用搞定  这种问题是挺怪的

网友:
唉,好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搞不定+

网友:
不放电的问题还很少遇到,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