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71针脚cpu改在775针脚的主板上的方向

楼主(2016-08-13):
请教771针脚cpu改在775针脚的主板上的方向

网友A:
旋转90度
不熟悉最好是去买那种成品 连缺口都给挖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转90度
不熟悉最好是去买那种成品 连缺口都给挖好的

具体怎么旋转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旋转谢谢

你有775假负载吗?没有我找个假负载给你照个图
775假负载实际是在771 和 775 通用的 有四个定位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775假负载吗?没有我找个假负载给你照个图
775假负载实际是在771 和 775 通用的 有四个定位缺口

我知道了谢谢,就是cpu黄色三角对着拉杆的这个角

网友: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771 和  775 都要让cpu上的金属三角标记 对准 金属拉杠 如下图

网友:
早几秒回复啊,我还去找了下现成的图纸,然后还用画笔加工一下,做上红色标记
知道了就对

网友:
TB上就有介绍的,,,,

网友C:
问题是怎么改  阵脚  听说还要刷BIOS 改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改  阵脚  听说还要刷BIOS 改微码

直接在某宝买已开好定位孔的,贴好膜的,价格不贵,微码可能在bios之家容易找到你需要的帮助

网友:
有的BIOS是不支持的

网友D:
为什么要去改这个东西呢

网友:
淘宝上有卖现成的,看下图片研究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防误插
???

网友:
怎么改的改装好了0可以上个图么?

网友:
一样的, CPU的箭头 对上压条的角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去改这个东西呢

因为771的价钱才775四核的 1/3

网友(2016-09-12):
775改771能有什么功能实现吗,难道又是超频吗

网友:
有风险吗?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