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ICafe 开机不跑码,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6-08-13):
华擎A55ICafe 开机不跑码,复位灯闪烁!测试Q2251没有输出电压,换过控制芯片RT8105还是不出电,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求教!!

网友:
有修过的大侠们!有修过的给指点下!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
差2.5V是否正常

网友:
8105的7脚有电压吗?

网友:
你说详细点,这样表达不完整,8105也用在集显供电上面

网友:
不出电就查芯片的条件呗

网友:
8105第七角没电压,嘛情况

网友:
修好了,把串口边的q36去掉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7-08-24):
没CPU复位吧。

网友:
不知道兄弟秀出来没有 我最近好多a55要修

网友:
看看大神么的方法

网友:
条件没有满足,查下一步拱电,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