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开机不显, 板号LA-6751P

楼主(2016-08-13):
联想G470 开机不显,独立 板号LA-6751PREV:1。0
客户拿来是进水,CPU没供电,电流0。26不动。经过换电阻几个,飞线。CPU电压出来,电流0。8到1。1左右。刷BIOS,内外接不显,看电流是应该亮了才是,
放硬盘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现在没思路,求解

网友A:
暗屏   查查显示电路    测测 屏接口  附近 电路    屏线  屏

网友B:
看下是屏暗还是不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暗屏   查查显示电路    测测 屏接口  附近 电路    屏线  屏

如果是显卡坏会进系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显卡坏会进系统吗

显卡有问题有些机器也可以进系统

这个机器 可以禁用独显 只用集显 这样可以辅助判断

网友:
显卡坏可以进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卡有问题有些机器也可以进系统

这个机器 可以禁用独显 只用集显 这样可以辅助判断

这机怎么禁用集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怎么禁用集显呢?

断开独显供电 可以自动屏蔽独显 启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屏暗还是不显

是不显了,9  11    15  17  21   23  27   29有0。85V
1     10   12  14    28  30有3.3V
2  4    19V  对地也没短,还有哪个脚不对?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暗

网友E:
是不是还有掉件哦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F:
内外接都不显示,再看看进水的部位有无断线断路的呢,仔细查查电压没出全

网友:
9.11那些脚电压必须1.2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外接都不显示,再看看进水的部位有无断线断路的呢,仔细查查电压没出全

放硬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把独立显卡断了电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换了CPU也能听到。就是内外屏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还有掉件哦

是触摸板下面也没多少东西。可不是自己拆机,不知道掉没掉

网友:
加焊了也没反映。

网友:
既然有进系统,就要量屏接口的脚位啊,显卡型号,各个供电,屏,屏线,都可以换换试试,屏接口有无异物,这些你自己都要研究看看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可以显示的话大概内屏也问题不大,示波器抓屏接口可以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