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5470

楼主(2016-08-13):
开机无反应,无待机,3.3  5v 正常  不触发

网友:
BIOS以刷  故障依旧

网友A:
查电源的时候充电灯闪一下

网友:
有大神就给说说呗!

网友:
     CPU 是不是有问题的啊  4代CPU 真的 好 容易坏

网友(2016-09-27):
刷了几个不行。。试试

网友:
我的同样问题 不触发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触发。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的时候充电灯闪一下

你有没有修好啊。我跟你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修好啊。我跟你一模一样的现象

没解决,最后换主板了 !交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