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LA-3491P),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8-14):
HP520(LA-3491P),不跑码维修
要看答案,直接跳到最后
客户自己拆机后不亮了,
把客户打发走后,拆机通电,电流0.5左右,死活不跳,外接显示器,一样的不亮,不跳
第一反应——刷BIOS吧。刷了一样的现象。
静下心来,发现屏线接口处有烧焦的痕迹。
图纸。发现是个LCD_VCC的转换管子坏了,找了半天找到个P管,换上去,接屏。故障一样啊。MD
后来在论坛看了几个帖子,发现这个机器不接屏。是不跑码的,
但是我接了屏的啊,
那就查查屏接口这端,一查就发现19V供电只有2.0V
MD这个保险又烧了。找了个电感换上去,接屏,亮了

==========================================
答案:1、LCD_VDD的Q5坏了。    2、19V的保险L9坏了

总结:1、这个机器真的是要接屏才能跑码
          2、这个机器只外接显示器,是不会亮的,要进系统,WIN+P切换才能外显!

网友:
Q5和L9坏了

网友A:
不是不跑码 是已经跑码 电流变化很小,你看到的电流变化很大是点亮屏后的电流.单外接是不显示的.需要切换.

网友B:
你这太故障太明显了,就是给你送钱的机器。

网友C:
这个是小问题啊。LZ貌似很不细心啊。主板拿到手第一时间我都是检查全板有没有进水腐蚀或明显烧毁的地方。

网友D:
楼主你的手指甲是受过伤吗?看上去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跑码 是已经跑码 电流变化很小,你看到的电流变化很大是点亮屏后的电流.单外接是不显示的.需要切换.

完全是正解
之所以题目写成不跑码,是大家如果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都会认为是不跑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手指甲是受过伤吗?看上去有点恐怖!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小时候争镰刀的时候受伤了
没扯掉,所以就一直是分开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小问题啊。LZ貌似很不细心啊。主板拿到手第一时间我都是检查全板有没有进水腐蚀或明显烧毁的地方。

谢谢!!下次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太故障太明显了,就是给你送钱的机器。

呵呵,是啊。主要是说明总结那几点经验,给自己提醒的,我太健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手指甲是受过伤吗?看上去有点恐怖!

怎么都是狗啊猫啊的,,,头像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手好白呀

网友:
以后常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都是狗啊猫啊的,,,头像

原来是无相大师,在下钱大毛,久仰久仰!头像上那是旺财,它是精神力量与财富的结晶,并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狗!

网友E:
谢谢。所有人都这么说。你们为什么不看帖子,专门看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无相大师,在下钱大毛,久仰久仰!头像上那是旺财,它是精神力量与财富的结晶,并能算真正意义上的 ...

人才啊,66666.前辈
晚辈这相有礼了

网友F:
看故障应该是客人屏幕没接好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故障应该是客人屏幕没接好导致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所有人都这么说。你们为什么不看帖子,专门看手的。。。。

一看就是挣大钱的手

网友H:
楼主是接板子回家修的吗?没弄实体店?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我都没心思修的  直接换板

网友I:
之前学过一个机器,不接屏电流跑0.6A,接了屏才正常

网友:
好神奇啊,不接屏不跑马

网友:
你家凳子不错啊

网友:
不接屏幕不跑马  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接板子回家修的吗?没弄实体店?

就是在实体店弄的啊。

网友:
你们这些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学过一个机器,不接屏电流跑0.6A,接了屏才正常

可能就是这个机器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是挣大钱的手

哈哈,谢谢你的吉言。也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楼主是不是第一次发贴啊,排版排成这样子啊?

网友:
楼主捡到了,还算好修的

网友:
看完不是标题写的那么回事啊

网友:
是啊跟标题不符

网友:
现象就像是不跑码,
结果发现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也出算是提醒同行注意这个问题了,
如果遇到相同的现象,不妨借鉴下我这个帖子,
主要是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