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大电流

楼主(2016-08-13):
今日师父给徒弟我一大电流的机器,一插可调电源啪啪啪响,吓得我急忙拔下,学着师父平时做的,把c壳拆开,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面容已毁的电容,用起子转掉之后,再插电,待机正常,心中狂喜之色令师父震惊,但当插上电池再插电池时,无奈,依旧大电流,继续观察呗,看到保护隔离管位于电池和电源端口中间,用表量,发现其中的一个管子已废掉,换,上机,正常亮机,g470至此修复成功(新手上路,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徒弟在此谢过各位师父们)

网友A:
请问还有更快修大电流的方法吗?

网友B:
加1V的电压到隔离点 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1V的电压到隔离点 烧鸡

问题是到哪儿找隔离点

网友B:
一个笔记本师傅,找隔离点都是扫一眼就找到了。。 实在找不到。 就CPU核心供电的上管 都是连隔离点的。。。 不要问我怎么区分 CPU核心供电上下管。。 问了。你就要去迅维实地学习了!

网友:
还一个办法, 就是多加论坛里面的高手。 遇到大短路的机器 ,找不到隔离点。 就发图片给他们看, 一眼就帮你找到隔离点了。

网友C:
大米终于到手了,不错

网友D:
楼主总是在 与C之间来回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还有更快修大电流的方法吗?

你这修的已经很快了

一般主板公共点短路 修好后最好测试下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A:
还是太慢了,旁边的师傅们都嫌弃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笔记本师傅,找隔离点都是扫一眼就找到了。。 实在找不到。 就CPU核心供电的上管 都是连隔离点的。。。 ...

那我以后就找你这个高手了

网友E:
修的很好啊,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米终于到手了,不错

说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很好啊,加分了

一般般而已吧

网友:
这个问题 多,可以改电压过去修复

网友:
哪里啊?还有待大神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是在 与C之间来回徘徊!!!

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拜托了

网友:
呵呵  不错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第一个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太慢了,旁边的师傅们都嫌弃我了

不是太慢了  是太快了  我这里修快了  要遭说 我们修电脑都是看着时间修

网友:
这招学会了就好,修电脑一定得仔细观察主板有无异样

网友:
小伙,速度可以了,很快就找到管子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维修就是心细乳发,观察入围

网友:
恭喜啊,新手有收获就是好啊

网友:
用烧鸡大法被

网友F:
楼主好歹给个图嘛。。。。

网友:
这钱来得爽。。捞干鱼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要这样说啊,应该是我学习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歹给个图嘛。。。。

图片只会掩饰我的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