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HD7750维修,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6-08-13):
今天花了20收的迪兰7750恒金二代,卖家说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整机都不通电,到手后。发现和卖家描述的一样,插显卡。电脑就不通电了,新手求老司机们给维修思路,顺路问问MOS管的阻值。。测试的话一般都测试什么地方。求指导

网友A:
哎 什么人都能维修  这行太难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什么人都能维修  这行太难干了

何处此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可能总是你们老一辈的做维修吧?

网友B:
查显卡就不开机 那显卡很明显供电短路!!!!

网友C:
供电短路了吧?先查MOS管,及PWM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短路了吧?先查MOS管,及PWM电路

MOS管的话,数值正常的话是多少呢。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短路了吧?先查MOS管,及PWM电路

PWM电路在什么地方,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显卡就不开机 那显卡很明显供电短路!!!!

那我去测试一下电压 再打地阻

网友:
看你描述是有短路吧

网友:
先查显卡的12v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测量mos管的控制级看有没有击穿的然后就是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电容

网友D:
有时候能点亮  ? 是不是 有时候点亮有显示 还是  电源没保护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能点亮  ? 是不是 有时候点亮有显示 还是  电源没保护那种

点亮能正常使用   现在开不了机了

网友:
查电感阻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