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 放电无法开机,电流0.08然后掉为0.01 再次

楼主(2016-08-13):
联想E540 放电无法开机,电流0.08然后掉为0.01 再次按开关键,可到0.22左右,或者直接正常电流, BIOS暂时还没刷,因为不会合成BIOS 论坛的BIOS我想大多是用不了的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应该有合成好的验证过的

网友:
刷个BIOS在说  开机慢好过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应该有合成好的验证过的

我刷了两个 说是淘宝买的原厂BIOS 其中一个刷进去 开机还变慢了,原来能开机的时候 2秒电流就上去了 能正常显示

网友:
你自己找一个工厂原始ME文件合成,可以看迅维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