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问个很low的问题

楼主(2016-08-13):
图上烧掉的那个是什么元器件  能随便替换吗

网友:
这是硬盘上的二极管吧

网友:
后继可能短路了

网友:
直接换就OK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用表测试一下没短路 直接在废盘上找一个一样的换上

网友:
旧硬盘拆一个 换就可以了,先检查下后继有没短路

网友:
去掉直接上电就可以

网友:
可以不用上 直接插电就好了

网友:
硬盘上面有两个保护二极管 一个5v的 一个12v的 针对坏电源起到过流过压保护作用的

网友:
我看,换上也够呛。烧的很厉害。

网友:
感谢各位 已经解决  在笔记本主板找了个 替换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换的,没事,

网友:
直接在废盘上找一个一样的换上

网友:
过压保护二极管,专门防止电压过高用的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看像是稳压用的二极管.

网友:
旧盘拆不就行了???????

网友:
后级没短路就可以换

网友:
烧这样了。。你不查下后继么=。=小心又坏了

网友:
取了 不要

网友:
后面坑能短路

网友:
替换元件解决

网友:
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没有也可以用,烧成这样,估计后面电路也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希捷的保护二极管来的必须要两个一起换一般这样烧通常都是电源问题引起的

网友:
直接去掉,可以用,但是出于安全最好找块坏的板子拆个上去

网友:
可以换的 放心

网友:
先测测对地短路不短路 不短路就直接换!

网友:
是啊,量一下没有短路就换一个。

网友:
来自: 北京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A:
修好了没有
陪妳等雨停
修好了 后级没短路 笔记本主板上找了个代换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 后级没短路 笔记本主板上找了个代换了

网友:
二极管吧

网友(2016-09-16):
建议 最好是换 电路板 换BIOS芯片。不然把电机打穿了就更不划算了,

网友:
直接旧板子上换一个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对地保护二极管,,起到保险的作用,直接去掉,量一下不对地短路,直接上电就OK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