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16-08-13):
台式机  散热器  狂转   显示器无反应

网友A:
拔插一下内存看看 最好橡皮擦一下

网友B:
你先把内存条把下来用纸擦一下然后再装上去试试

网友:
显卡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插一下内存看看 最好橡皮擦一下

不行啊  试过很多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内存条把下来用纸擦一下然后再装上去试试

试过很多遍了   没用

网友D:
狂转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狂转刷个BIOS试试呢

显示屏看不到任何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过很多遍了   没用

你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吧,先把简单的排除一下,在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吧,先把简单的排除一下,在修主板

这个主板  是第一代的 没啥好修的   硬盘还是 IDE接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狂转刷个BIOS试试呢

我连电池都抠下来了    主板上唯一的反应是   散热器高速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连电池都抠下来了    主板上唯一的反应是   散热器高速旋转

你有没有主板诊断卡啊,看一下有没有跑码,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