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奇葩问题

楼主(2016-08-13):
有时候开机电流0.8点不亮,有时候开机灰屏,有时候正常,但是很慢,有时候重启!

网友:
不稳定故障 不好定性 看看0.8不亮的时候 什么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是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网友:
碰到这种机器比较麻烦

网友:
AMD平台先加焊北桥吧

网友:
桥的可能性极大把

网友:
先温度低点加一下桥试试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看看0.8电流点不亮的时候,内存工作条件可正常

网友:
刷个ECBIOS看下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最难修

网友:
刷刷bios试试吧

网友:
直接干CPU吧

网友:
刷BIOS试下,有没有nec电容

网友:
AMD的 机器?????

网友(2017-03-22):
显卡空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