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01不过保隔

楼主(2016-08-13):
拆机检查外观正常,测各电感阻值正常,通电公共点无电压。最终锁定在PQ302 G级高电平无法导通。 反推,ACON为高电平PQ307B导通拉低PQ302 G级。ACON为高那么PACIN必须为高,实测为低电平。PACIN受控于ACPRN ,ACPRN应为低电平,实测ACPRN有4.38v不正常。ACPRN来自于充电芯片5pin, 供电1pin19v正常,6pinACDET2.74v正常,更换充电芯片无果。更换PR307依旧。断开PR307公共点电压有17v,3,5v也正常产生,开机3,5v瞬间被拉低再恢复。现无思路,求高位路过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个保护隔离都修不好其他估计你只能修修简单的

网友:
查下ACOFF,应该是比较器出来的吧

网友:
应该后极有短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感觉你测的6脚ACDET电压高了,一般是2

网友:
一般是2.5V多D.

网友:
估计还是有短路,只是没找到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最终结果

网友:
可能后级有短路,仁宝的点火回路,先发出一组供电探测后级是否短路,有短路电压过不去的,遇到这个情况,直接查后级,烧鸡,否则很容易绕晕的。

网友:
主板电池放电 试过吗

网友:
问题估计解决了,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再换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护隔离都修不好其他估计你只能修修简单的

你要么说出来。要么闭嘴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充放电这一块

网友:
是充电芯片问题,再换一个好了,不过充电只能充到百分之五十几就冲不上去了,不知道是上面问题,没管了直接交货说他电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