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点接的怎么样呀

楼主(2016-08-13):
没有用显微镜哦,感觉接线是最累的活

网友:
iPad 4硬解ID!触摸不动!

网友:
只能由衷地说句,眼神真好。

网友A:
装上能用才行。补好的好多装芯片就掉了

网友:
补的不错,处理的干净.

网友:
看一下吧   是不是空点   要是  不是空点   基本上   也就废废了

网友:
楼主用绿油没有。。。

网友:
没看出来补没补

网友:
   牛B,这线飞成这样,图片不放大都看不出来!!

网友:
果然高手,手法不错,不放大还真看不到

网友:
确实 我没看出来 补线了  我只看到刷绿油了~

网友:
眼神确实很好啊!!

网友:
买个主板吧

网友:
ipad4不是可以免拆硬盘解ID吗?触摸在硬盘背面,很容易干坏。

网友:
没显微镜这活都可以干的这么漂亮啊,牛

网友B:
上绿油后搞干后在用刀片刮开铜线一般都可以

网友:
我都看不到哪个是你补的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上能用才行。补好的好多装芯片就掉了

已经用绿油固化好!不会漂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绿油后搞干后在用刀片刮开铜线一般都可以

哈哈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笔记本的还行,手机的眼睛看不清,估计得用显微镜

网友:
眼神可以,练得出来啊

网友:
太小了,完全不知道接了那个点,修手机要买显微镜的吗

网友:
目测,手工及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用绿油固化好!不会漂移
放久点在上料

网友:
很厉害的手工 向你们学习

网友:
我是放大也没有看出来哦

网友:
漂亮,虽然我是修本本的,但是看你这焊盘处理的那么好,打胶的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