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 风扇报错

楼主(2016-08-13):
插电开机风扇狂转 然后显示FAN  ERROR 换过风扇 风扇电压正常  2 3  脚连到温控芯片 测量温控芯片 供电正常 别的不知道在测量那个引脚 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忘记补充了 显示风扇报错后 电脑关机

网友:
U2801的10脚与11脚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进BIOS改过设置没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行不行啊,再然后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看嘛  这个方便些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先排 除风扇本身,再刷个BIOS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BIOS啊

网友:
换的是原装风扇吗

网友:
这种我觉得应该是你风扇开机转速不够造成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我修到过换风扇就行了,你换了还是报错是换的的风扇不行吧

网友:
大神们各显神通

网友:
  感觉BiOS问题应该不大,把温控去掉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