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450R5U键盘部分失灵求教。。

楼主(2016-08-13):
原来客户拿来的时候  是 可以 开机 ,但是无显示。查了各个供电 ,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外,其他都正常。然后刷了论坛上的BIOS ,正常亮机 。 其他都好 ,就是部分按键不能用 ,这个和BIOS 有没有关系?

网友:
打下键盘口的值,换个键盘试试,程序也可以刷多几个看看

网友:
有关系,我碰到过。

网友A:
不排除bIOS的可能建议在刷个试试

网友:
屏的码片和bios匹配不对 会造成键盘串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bIOS的可能建议在刷个试试

我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啊,或者换个键盘试试,排线插口在弄弄

网友:
键盘换了不行,肯定还是BIOS的关系

网友:
遇到过一台三星换完屏幕后 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部分失灵重组不行肯定就是键盘坏了,换键盘吧,BIOS不对的话应该是全部失灵而不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