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C-i7 充电大电流

楼主(2016-08-13):
     有没有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充电电路    现在故障现象为:插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可以正常开机 插电池大电流 外围量了,也基本正常,pl9上有18v, 不太稳定,一直在跳 附上图纸,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查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以及看下芯片手册,状态模式有无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以及看下芯片手册,状态模式有无正常

你说的隔离管是指pq8吗 我换的试了 还是一样  找不到芯片手册

网友:
隔离电路研究研究呗

网友B:
保护隔离管看了没?

网友:
插电池能开机不?

网友:
好多个这样的二极管,正常吗?

网友:
MOS管本身,反馈电路,IC本身

网友C:
PL9不稳定可能是芯片保护,PL9两端链接适配器电流检测脚,先查是否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管看了没?

你是指pq8吗 ,换过试了 芯片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9不稳定可能是芯片保护,PL9两端链接适配器电流检测脚,先查是否后级短路。

pl9连得是电池啊大哥 电池就么插,

网友B:
和我是有点相似啊,保护隔离看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是有点相似啊,保护隔离看过呢?

都能正常开机啊 大哥  能不能看仔细点

网友:
查下隔离电路,和充电IC引脚有无短路,不行更换充电ic试试

网友:
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隔离管,反馈,上下管,IC,   看这机子,既然换了隔离管,还是换IC吧。

网友D:
你应该这样搞单用适配器时看看充电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这样搞单用适配器时看看充电端有没有电压

电池接口有18v

网友D:
那你就查查是什么原因打开隔离管的 本来应该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查查是什么原因打开隔离管的 本来应该是关闭的
关键外围量了都好着呢 就只有一个芯片 都换了三个了 也没有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