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04卡白屏好久才能进系统 疑似通病

楼主(2016-08-13):
  故障现象:开机后再白屏处等待好久,之后进Windows系统一切正常,有时还进不去windows,白屏过了又灰屏,按option切换系统也是十次成功一次,切换进苹果之后在登录界面死机,u盘也不认 不过我没进去过 师傅进去过,在网站上看了一次没案例,刷了BIOS之后直接进苹果,死机,去论坛再看了一下,发现有个案例,饼哥在下面回复说单桥没招时先加焊。不变的真理啊。焊完之后一切都正常了,让我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看来还是虚了

网友:
苹果搞得不多。。学习了。。下次遇到单桥没招时就先加焊。。。

网友:
好主意,饼哥神人

网友:
单桥那么容易空焊?

网友:
NV单桥确实容易出问题,昨天修了个11年的也是这个故障,拔掉键盘就不白屏了。后来就是外接键盘插U盘进PE再接上本机键盘测,键盘是坏的,卡shift键。换了键盘就没问题了。大家可以参考下,也不要盲目干桥。HM55之后的桥虚焊坏的真的很少很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记下了, 这一般人还真不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