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 LE主板,复位乱跳,值得你加分,不是精品我不发!

楼主(2016-08-13):
型号:华硕M4A78LT LE
故障: 复位乱跳,不跑码!!!
      主板拿到手里,仔细观察,没有修过,没有进水,没有腐蚀,PCI A14阻值,B16,A15,阻值正常,上电不显示,测量cpu供电,直接测复位,发现复位2:403.3反复跳!!!!!

测量Cmos电池, 电压正常,直接干北桥,第一遍故障依旧,第二遍直接推动,还是故障依旧,复位乱跳!

本着不放弃的原则,再次测量各个电感电压正常,测量内存供电正常,测量内存,VCC_SPD,发现没有电压,反复测量,真是没有电压!!!!感觉很奇怪,大家知道,没有这个电压主板通常跑码,内存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修了很多台,确实没有碰过,没有这个电压导致复位乱跳的!

直接飞线!上电开机,直接显示!    为了验证,再次断开,验证,还是一样!!!!!

修到过的,老手!可以略过!

发帖不易,编辑辛苦!!!!请兄弟们加分鼓励!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不错,修起来思路还是不错

网友:
华硕的822 和 spd 幸福好多维修从业人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修起来思路还是不错

兄弟,给点分啊?

网友B:
真没想到会是spd的问题,这个电压一般都是挡内存

网友:
  好经验   好手艺  值得学习

网友C:
SPD断线一般是内存插反所致

网友D:
我晕SPD不正常也会哪样的记住;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晕SPD不正常也会哪样的记住;额

千真万确!开始我也不相信,反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断线一般是内存插反所致

很多都是烧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想到会是spd的问题,这个电压一般都是挡内存

开始我也不相信,反复测量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千真万确!开始我也不相信,反复测量!!!!

以后拆外设也要把USB供电放进去里面哦一起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拆外设也要把USB供电放进去里面哦一起算

谢谢,记住了!!!

网友F:
修是修好了,但是不知道所以然。为嘛它会导致复位乱跳的

网友:
你查下北桥的1.8v,有没有,还有VDDA有没有,这两个电压缺一不可,SPD断线了3.3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是修好了,但是不知道所以然。为嘛它会导致复位乱跳的

那你要问,AMD是怎么设计的,这问题我是没有本事回答,有没有高手回答?

网友:
理论同实际是有区别啊

网友:
SPD电压是系统总线,其实都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G:
SPD是内存的码片供电吧,请问楼主你的SPD供电从哪里引供电飞呢?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SPD是内存的码片供电吧,请问楼主你的SPD供电从哪里引供电飞呢?谢谢

ATX  电源,橙色3.3

网友:
SPD导致这样的问题确实小见,在次证明遇到奇怪现象就必须各个电压测试一遍。。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经典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X  电源,橙色3.3

谢谢,这个电压开机后才有的,确实可以,如果从5VSB转3VSB处接呢?

网友:
不会修台式机

网友:
板子断线也是比较讨厌的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还会这样0 0!,学习了

网友:
功夫不错,辛苦制作,良心之作,值得鼓励。

网友:
辛苦啊,心细如发啊 ,好的经验学习啦

网友:
修板有时候就是这样  没思路的时候这里量一下那里量一下 有时就能找到惊喜  或者板子放一下 等心情好了再来看下 也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一般没有这个电压。。起码诊断卡内存不过啊。 。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