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显卡简单维修一例,七彩虹GTX460 1G 无显维修

楼主(2016-08-13):
说白了,这个卡一直自用,有一日突然花屏显示异常,重启后好了一回又开始了,接着又重启几次后无显示了。由于没有什么游戏玩,这个丢置好几个月,用上二奶卡。

这个月游戏界发生了件大事,古墓丽影终于被破了,而且破得相当切底,所谓最强加密技术就这样被搞了。那我也开始要动工搞好我的游戏主力卡来玩一把。
废话太多了,但是这就是我修卡的动力。
步骤1:测金手指地址线,正常
步骤2:检查掉件或原件有无物理损坏,说起掉件其实自用的好清楚,用着自然坏了一般不是掉件引起的,而是有原件坏了才对,结果发现问题了。贴片电容爆了
完整的步骤不是这样的,这里只是图个方便,论坛里有完整的检修显卡无显示的方法,自己查吧。

找块板料卡换上一样的,上级测试好了,跑了下分,正常,接着等下完游戏来试试^_^。

提一下拆件技巧,这个电容用风枪吹了N久都不动,又不想提高温度把其他好的件吹坏(这里是以防万一),就用了电烙铁助热,一边吹,一边用电烙铁加热,好快就拆了。

网友A:
显卡还是GPU坏的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还是GPU坏的多呀

对,无显多数是芯片坏,但是一个小元件也能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用的是水冷,温度怎么跑都不会过55度,芯片常年低温使用会耐用很多,但是不能排除其他元件会容易坏,遇到贴片电容爆了,还是第二次,第一次还是修等离子电视的信号板,看着它冒火光呢,还是白亮光,当时真大开眼界。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显卡没有BGA不好弄啊,大多数BGA空焊

网友:
这电容用两把烙铁找个人搭下手,就很好换,显卡上大贴片电容使用的少,遇到楼主这样坏贴片电容的情况也不多见,谢谢分享。

网友C:
有时仔细观察会有省时省力收获

网友:
电容是我比较喜欢的,,,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好,要是什么疑难杂症,不稳定的故障,就有得玩了

网友:
修理 望闻问量 呵呵

网友:
把你水冷拍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原来水冷是保持电脑在55度下的。

网友:
这种电容是坏得多

网友:
这种为题就别上论坛了

网友:
楼主,这个坏点好明显啊

网友:
焊下来应该很简单啊,而且为何动用风枪呢,一般用络铁省事

网友:
我们这都很少修  显卡坏了直接换个2手的

网友:
GTX460花不少钱吧

网友:
EC大电容笔记本上也有

网友:
999怎样判断到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仔细观察会有省时省力收获

对就是这个,一开始是不想看的,因为是用着自然坏的,一直认为没有掉件。这是块问题卡来的,自己也修了好几次,大家都没有留意我第一幅图右上角缺了点什么吗???

对了,就是那个角被客户摔折的,我接手时还没断,这一部分与MINI-HDMI接口有关的,但影响了卡的稳定,不定时花屏死机,最后果断把他扳断,还有点不正常,到后来又把那附近的原件拆了,就一直使用到这次不显的故障了。使用了近三年了。

网友:
运气好,有没测试那个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显卡除了芯片坏的,修起来基本没啥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无显多数是芯片坏,但是一个小元件也能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用的是水冷,温度怎么跑都不会过55 ...

我见过洗衣机驱动板正负极接反,那场面就像放烟花一样真壮观。

网友:
显卡坏的大多数都是GPU

网友(2016-09-14):
这个电容有这么难吹下来?不会吧!

网友:
感谢分享 要是能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2016-10-15):
目测到爆电容第一先干

网友:
还好换的比较明显,一下就发现了~

网友:
这个坏了不影响吧

网友:
这种电容用烙铁刀头的  一铲就掉了

网友:
哈哈 运气很好啊。。。

网友:
这个二极管 太明显了  捡的

网友:
汗 看着都吃力 不知道弄了哪里

网友:
狗屎运好,只是小电容短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