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3A760M不开机

楼主(2016-08-14):
求助联想M3A760M不开机  故障 如题  刷BIOS  没用 测晶振 也没有 电压

网友:
基本待机信号都产生没!!

网友:
这样子描述还不够详细 毕竟我们不能手把手带你去量

网友:
晶振没电压不就是问题呢吗

网友:
晶振都没电压了,查一下啊!刷BIOS没用的!

网友:
你说的哪个晶振呢,还有你有没有量一下电压呢,这样说怎么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感谢 各位 电脑修好了  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