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REV:E 不触发

楼主(2016-08-14):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REV:E
待机0.02a,不触发,查EC供电正常,LID591#休眠开关3.3v正常,ACIN 3.3V正常  NBSW ON#按开关正常高低高跳变,DNBSW ON# 高电平按开关无跳变! s5_on 待机 2.6v 不正常!
之前键盘不好用,加焊的桥,好用了,做系统然后死机,不亮了,加电无显,然后就顺手补焊了一下ec,结果就不触发了ec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触发,后来换桥解决
该死的桥!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A:
思路很清晰,恭喜最终还是维修完成了,桥不贵修好了收到钱就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恭喜最终还是维修完成了,桥不贵修好了收到钱就最好的

之前也走了很多弯路,补焊ec不上电,没想到最后是桥

网友B:
呵呵  桥坏了  应该是加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桥坏了  应该是加焊的问题

不是加焊,加焊过后还能亮机正常用,做了系统,用了一会就加电无显了

网友C:
返修回来没?  最怕这种机器了  恶心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修回来没?  最怕这种机器了  恶心的要死

还没返修,换了桥,应该会用久一点吧

网友D:
我的返修回来彻底不加电了,待机正常Bios无波形,刷了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返修回来彻底不加电了,待机正常Bios无波形,刷了无果

可能还是桥吧,我的桥是换了

网友E(2016-10-07):
我手上也有台不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也有台不通电的

查一查条件,不对就换桥试试,桥的概率挺大的

网友:
晕 这个头痛了  你要慢慢的停下来  从头在 修一遍  时序 应该会出来的

网友F:
我两台 一样问题 0.025 不触发 有一台不准那次能触发  桥也换了 连BIOS芯片都换了 从Q13换到Q56 还在这躺着 打发了这两台机准备改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两台 一样问题 0.025 不触发 有一台不准那次能触发  桥也换了 连BIOS芯片都换了 从Q13换到Q56 还在这躺着 ...

都要改行了啊

网友:
hm76吧。感觉比65坏的多